THINK PAD E480 i7 各大电感阻值与电压

楼主(2020-06-02):
板号EE480/EE580 NM-B421 Rev 1.0,给同行做参考

网友:
维修参考里什么东东,透露点啊!

网友:
电感名称        电感对地阻值        电感电压V
PL301        239        1.2
PL202        370        5(待机下就有)
PL201        320        3.3(待机下就有)
PL403        22        未测到(故障点)
PL406        16        0.9
PL411        16        0.9
PL408        166        1.0
PL701        188        1.2
PL606        2        1.1
PL603        2        1.1
PL610        186        1.35
PL102        195        9
PL609        16        1.1

十分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