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解BIOS容量问题

楼主(2020-06-02):
修到台板号:PM_A_HPC_S_MV_MB_V1 (惠普G62 AMD)拿过来不触发,2MB,BIOS芯片烧毁,手中没有2M BIOS只有4MB BIOS,刷了好几个BIOS文件,问题依旧是触发不显示,这板子还挑充电器,转接头根本触发不了它,只有原装充电器可以触发它,看不到电流指数。想问一下各位4MB BIOS可以替代2MB BIOS ? 我印象当中以大换小是可行的,但是不确定。

网友:
2m 25 一抓一大把  没必要纠结

网友:
三星机4m换2m,不触发,换回2m.话说回来,g62我们也修不少,没怎么挑电源!

网友:
2M的芯片在料版上找下吧 很常见的

网友:
25Q16BV很常见的,料板拆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