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记(四)盈通H61战警版

楼主(2020-06-02):
         今天收到 盈通H61战警版 ,问题是主板反复上电,到网上查了下  是RT8859M 的问题引起 CPU无供电, 但是我的CPU供电没有问题,可是我还是换了220K分压电阻,,还有文章说是  把周围电阻电容 加热 就好了。我就 试试吧,结果,主板点亮了,试试了3次 都没问题,等下午  想再试试。结果下午有出问题了, 难道,是这块的问题吗?赶快查条件,有一章贴 说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我查到43脚只有0.8V 不对,更换分压电阻,电压到了2.5左右,按道理 是应该正常了,结果还是一样的,就是风扇没有直接停了,但是还是点不亮,拔了内存 报警,插上,点不亮,刷BIOS 问题没有解决。晚上来试一试,把内存条插槽,刷刷牙。  电脑就这样好了, 开机10多次 没问题。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感觉走了弯路,。这就是经验积累的过程吧。以下是复制别人的文章:

41脚是它的供电端,一般是个5V供电
38脚是它的EN使能开启信号端,只要大于0.7V的电压就行,一般是1V-1.2V左右
47、48是它的电压监控引脚,可以是12V分压(CPU小4PIN监控)可以是5V分压(电管芯片5V供电监控)要大于1.06V以上,一般是1.3V左右
42、43是它的过流监控引脚,可以是12V分压(CPU小4PIN监控)可以是5V分压(电管芯片5V供电监控)一般是2.5V左右,这个电压如果不正常,会导致MOS管G级控制电压不正常,用示波器看就会明显发觉电压毛刺严重,导致CPU供电不稳或没有。
注意:如果47和48引脚的电流是12V分压而来,那么42和43都是5V分压而来,反之调换过来。
49、50是它的PWM输出频率控制设定引脚,一般是12V接一个220K的电阻而来,用来设定主芯片到从芯片的PWM控制频率,如果电压不对,会导致频率不正常,进而导致CPU核心供电丢失。

正常亮机时候,以上引脚电压如下:
41:5.10V
38:1.05V
47:1.29V
48:1.29V
42:2.53V
43:2.55V
49:0.57V
50:1.19V

RT8859M

网友:
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A:
内存槽接触不良会导致不过内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接触不良会导致不过内存吧

修之前 没插内存  不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之前 没插内存  不报警

这款主板我接触的很少,平时都没空修台板了

网友:
楼主修的思路清晰。要我估计还不行。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