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66 LA-D991P刷bios就亮,重启就不行

楼主(2020-06-02):
dell 14-7466 LA-D991P拿过来时不亮,风扇狂转,去电池电流跑到1.2,刷bios好了,关机再开机就不亮了,刷了四种bios,均是一刷好就亮机,关机再开不行;已经去掉了所有的外设,加焊过南桥了,有人遇到过吗,是不是哪里信号漏了查

网友:
换bios芯片试试,也有可能是哪个电容漏电

网友:
遇到过联想的,刷好进系统后提示系统激活,结果一激活又不亮了,仅供参考

网友:
建议换2525

网友(2021-10-12):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刷完BIOS,不接硬盘试试

网友(2021-12-20):
我也也一样这问题,所以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