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acbook air 2013 a1466怎么都下不了软件说OSXV10.13或以上

楼主(2020-06-02):
macbook air 2013 a1466怎么都下不了软件说OSXV10.13或以上怎么升大神救救我·

网友:
我的也一样

网友A:
现在用w7系统但是鼠标右键用不了 烦死了 要USB鼠标

网友:
苹果系统版本太老了,升级到10,13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w7系统但是鼠标右键用不了 烦死了 要USB鼠标

WN7 也可以用右键  在右下角 bootcamp控制面板中设置

网友:
U盘启动一直做不了指令那个下不去~~~~~~~~~~~大神教我下

网友:
可以在线升级系统版本 10.5.的系统好多软件都装不上了

网友:
自己在百度下载一个就在系统安装了呀!

网友:
没有必要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在商店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WN7 也可以用右键  在右下角 bootcamp控制面板中设置

就是右下角没有

网友:
那就下载安装相应版本的BOOTCAMP

网友:
升级系统啊、升到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