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故障]
苹果7外放声音沙哑刺耳

楼主(2020-06-03):
先无服务基带电源做好后发现有服务了,外放声音沙哑刺耳基带电源右边和基带上面还有音频都换过了连CPU都做过了问题还是没解决求大神们帮帮忙没做电源之前声音都正常

网友A:
外配呢 任何声音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配呢 任何声音都一样吗

上下外放都一样打电话不开扬声器声音正常7代听筒外放上面都是共用的所有排出外配

网友B:
CPU都能做,搬个板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都能做,搬个板得了

我只是想学习一下这是什么故障.后来把大音频都拆了正常是没声音但是音频拆了还是有声音真没搞懂,最后还是搬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配呢 任何声音都一样吗

外配排出听筒正常开扬声器就不行,最后音频拆下正常是没声音.但是没音频还是有声音

网友:
厉害呀!!!我换个音频都慌!!!

网友:
滤波电容换换试一试

网友:
直接音频出来飞线到头,中间的全跳过去试试,有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