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752VY维修

楼主(2020-06-03):
机器开始南桥问题  换桥后死活开机掉电  连续换了两个新桥故障一模一样 此刻心中颤抖 要着完蛋  之前我发过一个贴  上电时候电压都可以出来 倒是马上掉了 掉的SUSB SUSC两个开始信号都掉了 测试为南桥内部拉低   倒是却还有独显的供电

   bios刷了好多个  后面没办法  买个料板 拆桥换上 开机不掉电了  卧槽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哪个大神可以解释哈?

网友:
南桥型号  SR2CE

网友A:
。。。据说这种南桥好像测试版不行 要什么工厂全新版?这种桥我还没换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种南桥好像测试版不行 要什么工厂全新版?这种桥我还没换过呢。。。

卖家的南桥都是包上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种南桥好像测试版不行 要什么工厂全新版?这种桥我还没换过呢。。。

也不知道老板定的什么版本  你这么说真的有可能

网友:
几代的桥?

网友B:
型号没找对吧,大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没找对吧,大个

不服别人就服你

网友C(2020-07-07):
维修好了吗  我的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好了吗  我的和你一模一样

拆料板的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