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60大短修复,内有福利

楼主(2020-06-03):
型号:15-7560
板号:LA-D821P V:1.0
客户描述:不开机

接机后客户说电池也没电,用客户原装的电源按开机无任何反应,万用表量电源发现无输出,以为电源坏换新电源试情况一样,于是上维修电源(店里就一个得排队用),直接5a大短,留机打发客户走人,拆下主板19v公共对地为0,后级各阻值无短路,这没什么好说的明显19v电容击穿,量一下隔离管发现下管击穿,型号为b04n03,N管顺手料板拆个CPU上管补上对付,顺懒得测量,公共点飞线19v/1A烧,pl606旁边一电容发烫,一烙铁铲了再量公共点阻值300多,裸板再插电自动上电到0.5左右,中间有一次重启,装机准备收米,于是奇葩来,装机后死活不亮屏,就卡在0.5电流不动大概3分钟后掉电,量各路电压PL606无电压,看了下图纸为集显供电,逛了下论坛有前辈讲此处在这机前为0,于是刷BIOS,刷了几个都没用,陷入僵局了,论坛上有说此机放电后需重启4次亮机的,尝试上电巴巴等了半小时也还那样,翻贴无数,看到一贴子回复中有位高人说此机断开电池后,确实不能自动亮屏,指示灯三红一白,需手动强制关机后再开机,对比一下指示灯果然三红一白,尝试上电卡0.5时强关,再开,10多秒后果然屏上显示dell,心中一万个羊驼在大草原上奔跑,这dell什么鬼奇葩设计,再次装机发现不能识别电池也不能引导系统,刷回原来的BIOS,一切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没想到有这么丑陋的设计

网友:
现在的主板设计越来越垃圾,以前上下管加电源芯片,现在直接芯片上下管集成一起只要一短路,CPU显卡桥很容易烧

网友:
我是来看福利的

网友:
楼主说的福利呢???

网友:
福利在哪里

网友:
收了多少米?亲

网友:
现在保护隔离也有上下管?

网友:
福利就是壁纸啊

网友:
我是被标题骗进来的 楼主所说的问题还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说好的福利呢?

网友:
又被骗了,说好的福利呢

网友:
我感觉受骗了

网友:
我还在等楼主的福利,快点放福利。

网友:
我也是被所谓的福利诳过来的,楼主你骗人

网友:
水蜜桃的应该少收点。

网友:
强制关机重启,这经验值得分享,谢谢!!

网友:
什么奇葩问题都有 神操作

网友:
楼主说好的内有福利呢??

网友:
DELL的机器BIOS放电后都要开几次机才行。。

网友:
修好就是更硬道理

网友:
呵呵,这款机器修到过,都是不敢轻易拔CMOS电池,有一次被折腾惨了。

网友(2022-09-29):
遇到戴尔拔电池不插适配器不开机的,第一次看见不强制关机还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