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3606BC无CPU供电

楼主(2020-06-03):
RT3606BC供电ic 不装CPU4相供电都有 装上就没有供电了 有大神来指点下

网友A:
时序的问题吧,测一下PLT_RST#出来了吗PCI-E A11那里测

网友B:
CPU本身有没问题,换个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的问题吧,测一下PLT_RST#出来了吗PCI-E A11那里测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本身有没问题,换个U试试

CPU内存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的问题吧,测一下PLT_RST#出来了吗PCI-E A11那里测

你好  A11没有3.3v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学习学习

网友:
先刷BIOS 刷完不行就是时序的问题查2.5V、内存供电、VCCST、VCCSA、PLL供电,供电都有就查信号SYS_PWROK PCH_PWROK VCCST_PWRGD

网友(2020-07-12):
联想的楼主修好没有?我也遇到一样的了,泥是怎么修好的,应该是通病,en有电压,就是没有CPU供电,去CPU就有供电。

网友:
插眼插眼,留着备用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

网友(2020-09-16):
楼主主板搞定了没有啊。。。??????

网友:
我V星z170 apro也这样,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