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仙们,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20-06-03):
主板是 铭瑄H81EL

故障:开机不管插不插内存都报警内存故障

用内存测试卡测试到cpu灯都是亮的

示波器量bios有读的波形。量内存118脚SCL有3.3V但是没有波形,同样238 SDA也有电压没有波形,这样的故障是要测量内存的其他地方呢。还是BIOS坏。还是SCL和SDA到南桥线路故障还是南桥已经坏了啊???请求大仙执教下,谢谢

网友A:
当然先简后繁,BIOS优先考虑。

网友B:
都到这一步了 果断刷BIOS 在干桥 SDA SCL 的阻值一样吗

网友:
H81坏桥多。

网友:
236看看有没有3V

网友:
有供电3.3V,spd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到这一步了 果断刷BIOS 在干桥 SDA SCL 的阻值一样吗

阻值不完全一样。红笔接地,,118是610   238是627。。。黑笔接地差不多。。118是1010  238是10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到这一步了 果断刷BIOS 在干桥 SDA SCL 的阻值一样吗

桥加焊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先简后繁,BIOS优先考虑。

BIOS已经刷到官网最新的版本。不行。。

网友:
要用假负载全部测量一下A D对地二极体值才准!
内存各供电正常,肯定先打值,如正常,写过BIOS还不行,换CPU,还不行,换桥。

网友:
看看SM总线有没有转换管子吧,如果没有那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

网友(点评):
s示波器测试了没有波形

网友:
有些板子电压出来也不一定是好的考虑一下smbdata-slot smbclk

网友:
桥坏了。换一个桥吧!

网友(2020-09-26):
修好了没?。

网友:
条件都正常过不了内存 要解决 得花精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