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700 PIH61F 触发掉电故障

楼主(2020-06-03):
如题,PIH61F chifeng  没图纸触发0.18A 就掉电,测量几个主要供电 ,cpu供电集显供电没有,其他触发瞬间有,偶尔又能开机,测量到u50 MOS管时候一端5V ,另一端只有2点几伏。测量控制脚也只有2点几伏,跑线到主板被面,Q116控制开启信号,R1187分压,拆除Q116 还是只有2点几伏。于是更换了分压电阻一个换成10K 一个换成100k,分压之后有十几伏,通电可以开机了,到此故障解决。附上绝对OK 的BIOS. 图片中标有电阻位置,觉得有用,望大家加分,没分了,给别人加分自己不减分的

PIH61F chifeng 11100-1M.BIN

网友A:
我也没多少了,不过加分肯定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多少了,不过加分肯定要的。

谢谢  好像是加分 自己不减分

网友:
老司机,         学习了

网友:
有意思,学习中

网友:
大家都有好习惯,修板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好像是加分 自己不减分

不是,我意思是说自己的分也没了,需要多发帖才行了。

网友:
简洁明了 故障点比较单一 好处理

网友:
直接拉过去都行。

网友:
前天看了你贴 今天正好碰到一台 直接秒了 感觉是通病

网友(2020-10-14):
今天接个一样的板子,报2长3短2短黑屏,过一会风扇会加速,数字键灯亮不能切换,L63无电压,一键可关机。下载试试

网友:
这个bios已经验证PIH61F chifeng 11100-1也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刷过bios后,L63出电压了,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