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6-03):
三星S22C330hw,换屏之后出现这样的情况,冷启动会,启动以后使用一天都正常,第二天开机又这样,残留的好像是一副监控画面。已经排除驱动板问题。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这种情况一分钟以内会恢复正常,残留的是四副监控图,慢慢变白以后闪屏恢复正常画面。

网友:
不是驱动板,就是屏了,直接换机

网友:
我上次遇到AOC是排线问题

网友:
屏幕问题吧 这种的是的

网友:
排除屏线通用板点屏一样

网友:
这个屏多少钱换的

网友:
你这个情况crt显示器爱出现,液晶的 不爱出现,像是屏电路有电压底 过不来一样,你量量屏电路的五大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原屏碎了换的外屏,正好有块背光坏的屏把外屏换过来的。

网友:
奇怪的是液晶也会残留曾经的画面,仔细看了一下这块屏以前是做监控用的,隐约四个房间画面。就是关机放个个把小时开机就是这样的画面,慢慢变白,开关几次闪闪就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df

网友:
屏VGL或VGH丢失!
要拆屏飞线。

网友:
没搞过,怎么飞

网友:
还有个情况,屏幕上方两厘米是正常显示画面的

网友:
这是屏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 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没解决,屏VGL,VGH都正常,而起就算不正常也应该白屏或者灰屏,这个不一样,有残留图像,有规律了开屏4分钟正常

网友:
直接换屏就可以了

网友(2020-07-19):
屏幕烧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