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oga2 pro 不触发还能修吗

楼主(2020-06-03):
联想yoga2 pro i7 4代的 开机电源灯跟键盘灯来回闪烁 刷了bios 也一样故障 待机3.5v 1.05v都有 按开机也能跳变 发去维修说是修不了换主板 本来可以充电的 然后我接了个降压模块做可调 开机电流只有0.06 没搞两下充电芯片好像也烧了

网友:
百度了一下好像这机子好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找下有没有通病啥的

网友:
可能要换版

网友A:
肯定是你发出去被人家整的不像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发出去被人家整的不像样了

发过去好像都没修就发回来了

网友B:
这个机器我手里有个正在搞充电 头都大 换充放电 好了一会就烧

网友C:
板子貌似也挺贵 的  能修尽量修不过这个不好修

网友:
你好像在瞎搞。。。。。。。。。。。。。。。。。。。。。。。。

网友:
慢慢搞搞看 找芯片pdf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貌似也挺贵 的  能修尽量修不过这个不好修

主板大概要700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手里有个正在搞充电 头都大 换充放电 好了一会就烧

整个主板就一个cpu 。。

网友:
这种小主板有图纸和点位图还稍微好一点,要不然基本没戏

网友: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网友:
600就可以单买

网友:
换主板吧,应该是莫得救了。

网友:
放弃吧 或者换主板

网友:
现在的机器和以前比起来是真的不好修的, 这机器我都退过几个了,

网友:
我也遇到,直接换板了

网友D(2021-05-24):
这个本主板上的屏线接口是个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