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SM2256K开卡工具

楼主(2020-06-03):
好用的SM2256K开卡工具,用了N多版本开卡均不成功,一直认为买到假卡了!用这个盘本一次成功,复活两个240G固态盘!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硬软件配套才行

网友:
要看支持什么内存颗粒的  能说说嘛?

网友(2020-07-17):
不需要短接么?

网友A:
大哥知道设置密码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知道设置密码不?

2空格2空格2空格2空格2空格

网友(2020-08-16):
引用 网友B:
2空格2空格2空格2空格2空格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