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plus

楼主(2020-06-03):
华硕p8h61-mlxplus开机不显,经测量vccio偏低且不稳定,0.4~0.6跳变。由RT8120D芯片控制上下管组成。无此芯片,拆了芯片和上下管找到桥的1.05v飞线,经测试偶尔开机不显    这bios是8m的,官网都没找到只有4m的,论坛找了一个也不显。最后确定是电源引起。附上亮机8m BIOS

p8h61-mlxplus 8mrev1.0.bin

8m不要下错了

网友A:
难道不先换个电源就先干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先换个电源就先干主板?

换了的,那个vcc供电确实有问题,主板拆出来,拿自己的电源检测维修的!

网友:
有时候偶尔不显示,我起初以为会是bios的问题,结果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能查询到线路的 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查询到线路的 还可以的

嗯,主要有点位图

网友C:
新手不懂,vccio是什么,显卡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不懂,vccio是什么,显卡供电?

这个是总线供电,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总线供电,1.05v

哦  ,刚学习,手上几块amd的还没研究透,intel的目前不敢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