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雷神911实战mat

楼主(2020-06-03):
#mats# 雷神911实战mats
六代cpu双显卡

网友:
什么高端玩意

网友:
双显卡 的怎么测

版本自动识别还是需要命令选择区分?

网友(2020-07-23):
都PASS 了 测不测进个系统试试就行了,关键是这个要能检测出是哪个颗粒坏没坏,这软件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