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二极管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替

楼主(2020-06-03):
如题,

网友:
瞬变抑制二极管!用FRxxxx系列的应该可行(注意参数)!它还是个耐高压的二极管!

网友:
我实际维修过程中只要不是对地的,直接一砣锡过去

网友:
单向TVS瞬变管SAMJ14A

网友:
比较常见的元件吧,很多小设备特别是支持热插拔的例如SSD之类的都有这种玩意

一头接地,一头接电源或信号

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为了认证(如防静电测试),拆掉也没有任何问题的。它如果坏了就会引起问题,但是没有也不会有影响(正常情况下)。一般最常见的用途就是防静电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