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断了一个针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20-06-03):
236脚vcc spd断了,除了换内存槽和飞线到内存条上之外还有别的可行的方法吗?

网友A:
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换针了,很麻烦,还不一定能换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换针了,很麻烦,还不一定能换好!

我就一把风枪,换内存槽估计也不指望了,也不知道找人换一下大概多少米,b75好像也没啥价值

网友C:
简单办法,修过一个,找块废板,剪下一根网线口针,长点,用针稍微扩一下内存断针的空,轻点,别太很,以能紧入网线针为度,整理网线针形态,从上面插入,整出拱形接触点,把针用胶或卡子固定,可以凑乎用,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一把风枪,换内存槽估计也不指望了,也不知道找人换一下大概多少米,b75好像也没啥价值

你把内存槽先用刀子从上往下顺针的位置划下去(注意开口不能大了,最后需留点,后续要固定针脚)。把板子侧立固定,左手拿尖嘴钳,右手拿风抢吹针脚(其他部分需包好隔开)。注意安全,我是弄好过。你先用个废的内存槽用刀划一下,试一试。这个刀子有点特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简单办法,修过一个,找块废板,剪下一根网线口针,长点,用针稍微扩一下内存断针的空,轻点,别太很,以能 ...

不好!用内存槽的针最好(主要是针的形状要求一致,不然显卡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一把风枪,换内存槽估计也不指望了,也不知道找人换一下大概多少米,b75好像也没啥价值

换内存槽只能用锡炉专用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用内存槽的针最好(主要是针的形状要求一致,不然显卡就挂了)。

为什么显卡就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内存槽先用刀子从上往下顺针的位置划下去(注意开口不能大了,最后需留点,后续要固定针脚)。把板子 ...

大佬的意思是把内存槽隔开取下断掉的针换一个好的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的意思是把内存槽隔开取下断掉的针换一个好的针?

是的!把内存槽隔开取下断掉的针换一个好的针。

网友A:
因为有位师傅用别的针代替 内存槽原针,金手指与代替针会接触不良损坏显卡的(内存槽的针要求非常严格),相邻的针也会有接触不良。

网友:
难道不考虑下熔锡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位师傅用别的针代替 内存槽原针,金手指与代替针会接触不良损坏显卡的(内存槽的针要求非常严格) ...

你如有机会参观电脑内存槽等零配件生产线就明白了。世界电脑品牌大厂的零配件生产比按国标准还要严的(行业标准生产)。前面提过不见得换的好( 内存槽针)。为了内存槽的针换好,我可是做足了准备工作!(才去换针的,华硕的好板子)。

网友D:
如果条件允许,建议直接用熔锡炉焊接。一阵见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条件允许,建议直接用熔锡炉焊接。一阵见血

问题是,一般锡炉谁去买它(用的少)!用锡炉当然最直接(又快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一般锡炉谁去买它(用的少)!用锡炉当然最直接(又快又好)!

那倒是,不过用风枪和络铁效果更加,顺便加点助焊膏

网友E:
主板不都两个槽吗 换个槽插不就行了  换个大内存 也比换槽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倒是,不过用风枪和络铁效果更加,顺便加点助焊膏

那么长的一条风枪能吹的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不都两个槽吗 换个槽插不就行了  换个大内存 也比换槽方便

说的也是,但是内存多总想插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倒是,不过用风枪和络铁效果更加,顺便加点助焊膏

风枪和络铁是不行的。内存槽如果弄下来,板子估计会很难看,甚至会有暗病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位师傅用别的针代替 内存槽原针,金手指与代替针会接触不良损坏显卡的(内存槽的针要求非常严格),相邻的针也会有接触不良。

我还真不明白和显卡有什么联系,唯一有关联的就是3.3v供电吧,显卡核心有3v3直供电,但是内存应该是降压后供电

网友:
涉及到速率和金属紧密部分都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