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s plus 屏幕重影跳跃

楼主(2020-06-03):
今天收到一个小米5s plus 屏幕显示重影且一直跳 把亮度调到最高会好一点 一旦打开自动亮度就加剧跳跃重影 亮度调到最高也会明显看到显示都是一条条横线 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给指导一下 谢过

网友:
换屏试了吗

网友:
换屏    换屏试了吗

网友:
不可能不换屏测试吧

网友:
换屏就好了吧,我前几天换了个屏,信号线没接,客户拿走一周没问题,然后用了几天就这样,拿个新屏装上正常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

网友:
换屏试试吧

网友:
手头暂时没屏 找了同行一块试了试  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
一般都是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