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维修万用表的吗?

楼主(2020-06-03):
我的万用表显示很淡很淡。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这个我肯定试过了呀。

网友:
让我猜一下,检查下供电有没有哪里虚焊,电容坏?

网友(2021-04-29):
这表有个通病,就是平放,从表下向上看比较清楚,平视有点不清。

网友(2022-03-17):
换新的吧,胜利有啥好修的

网友(2022-05-16):
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2022-12-09):
1、表没电
2、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