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820 G3笔记本BIOS密码忘记了怎么pojie?

楼主(2020-06-03):
惠普 820 G3笔记本BIOS密码忘记了怎么pojie?电脑是闲鱼买回来的,商家说没有密码,但是我需要在BIOS开启虚拟化设置!!
我把BIOS拆下来重新烧录BIOS密码居然还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
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A:
淘宝 买编程器  和BIOS 程序  自己直接干

网友:
我的g1 也要密码。。。晕的。。。

网友:
密码好弄,重刷下

网友B:
是两个BIOS芯片难道 你刷了EC BIOS?

网友C:
两个bios 要刷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 买编程器  和BIOS 程序  自己直接干

刷过,我也直接换了芯片了,但是开机进入BIOS密码却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bios 要刷哪个?。。。。

对,后来我也发现了有两个BIOS芯片。。。。。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两个BIOS芯片难道 你刷了EC BIOS?

回来我认真看了下,还真是有两个BIOS,这种要怎么刷呀?

网友:
主板上找到两个芯片

网友:
贴片BIOS 要飞线刷

网友:
飞了,找了几个BIOS刷上去也不行,不亮机,不知道哪找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