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7 代不开机 80毫安跳变 不归0

楼主(2020-06-03):
IPHONE 7 代不开机 80毫安跳变 不归0   原来有修过不开机。。 但是我真的忘记了。。。  看主板是动过大音频飞过线  CPU 屏蔽罩动过。。 蜂胶的芯片CPU两个都没动过。。 充电电流也跳变 0-400毫安     U2? I2C? 问题吗?   连不上DFU 和恢复模式

网友A:
0-80  不归0  复位电压R2005 1.75V  时钟可以用电压测吗?  I2C 阻值打过正常  电压没测      不联机。。 把硬盘取下来不装。连接电脑没有DFU .更换U2 打底脚阻值正常。 再连接电脑依然没有DFU

测Y0700 时钟晶振  电压0.4还是0.7的。。 忘记了。。 没有示波器 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 就看着这个在正中间 感觉很容易摔坏 摔虚。 换了一个晶振出DFU了   庆幸。。 明天把硬盘装回去看看。。。。      以后考虑买个便宜的示波器就用来测晶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80  不归0  复位电压R2005 1.75V  时钟可以用电压测吗?  I2C 阻值打过正常  电压没测      不联机。。  ...

换时钟后,现在结果怎么样了,能开机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时钟后,现在结果怎么样了,能开机没有

修好了 就是时钟晶振

网友:
晶振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