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维修华硕ASUS B85M-F 不触发到亮机档光标。

楼主(2020-06-03):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的B85M-F一开始不触发修好不触发后不复位,修好不复位,后不跑码在到档光标。一点点小经验

网友:
这块板子拿到手后不触发,先量了开机排针3.3 V
3.3VBAT 这里就能看见+3VBTA无电压换掉二极管后BAT电压3.3V。出来了

网友A:
BAT出来以后有个不装CPU的sktocc#为高电频。装入为0V   (ps不触发建议各位先打一下PSON的值这块吧板子正常无断线)skt正常   rtc,srtc 等正常晶振震荡正常

网友:
修到这里想着差不多可以触发了但是不行因为还有个spl-S3要出来 这个slpS3要在晶振震荡正常后会io33会有个3.3到这里差不多就能触发

网友:
触发成功后发现不复位pci-eA11脚没有3.3复换位一般先量一量Spwrok发现只有1.4正常是有3.3V换掉33R电阻不行后找相连的零件发现UR730换掉这个后A11还是没有复位但是pwrok有3.3了,继续查vrm直接拆掉3.3V出来后A11还是没有接着查H-svid发现没有1.0V,打算换管理芯片,更换后正常这个时候A11复位出来了。

网友:
我以为复位有了接着应该跑码了可它不跑马按照我的脾气直接丢了,无奈还是跟生活低下头接着修。
不跑码维修很蛋疼从1.5PCH到S-PLTRST平台复位都出来了就是不跑马,挂座子刷blos无济于事拆掉管理芯片的开机也是一样用示波器打了3组供电波形也一样这里打波形我是直接用3个通道进行对比(无奈只有一个手没办法同时窝着三个笔还拍照)。
修到这里我感觉是铁板了肯定没救了但是生活还是要过的。

网友:
不跑问题太多可能是断线可能那个信号没起来都有可能(这里说一下外观检查很重要)一通乱量发现管理芯片的vrok没有这里应该有个0.7V(这里我很奇怪为什么没有vrok会有vcore电压)一般来说这个0.7没有肯定是管理芯片挂壁,只要前面条件正常所以吹吹换个芯片。好了vrok出来0.7V为了以防万一返修的问题爸三个协助供电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补一下VROK位置图这里可以看到vrok管理芯片回参与。到此为止主板开始跑普天同庆小手一抖钱钱到手。

网友:
跑着跑着随着蜂鸣器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我开开心心的。然而档光标就是左上角有个横线。

网友:
没办法了档光标一般都是某个外设没有复位,一般来说com芯片要有个rst直接com芯片连带复位排阻一起拜拜拆掉以后还是8行,看看网卡usb啥啥的静电芯片全拆了还是8行,干脆换个网卡吧。换了网卡后在开机顺理进入bios顺理进系统。

网友:
到这里亮机进系统没有声音换声卡芯片后正常声音正常到处结束。

网友B:
没见过当光标,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当光标,什么样?

修好没有拍照,就是亮机后没有logo左上角有一条杠不闪烁的那种。

网友C:
很强大很扎实的技术!倒向推,其实是不是只是网卡芯片问题?

网友D:
楼主发帖方式独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强大很扎实的技术!倒向推,其实是不是只是网卡芯片问题?

一般来说com芯片声卡网卡io都会断线都会。

网友:
很强大很扎实的技术!

网友:
我去!这板问题不是一般的多,修到令人发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A:
早上起来诊断卡挂壁了太难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早上起来诊断卡挂壁了太难受了

我也新买了这卡   发现华硕b85  V星150  昂达h61   PCI都不码  倒是老的红色卡 PCI能跑码
你这个大部分PCI 能跑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新买了这卡   发现华硕b85  V星150  昂达h61   PCI都不码  倒是老的红色卡 PCI能跑码
你这个大部分PCI 能跑吗吗

我这个是老版的只不过是黑色的。百分之90都能用。

网友:
后面的信息没有配图啊!

网友:
楼主太猛了,叹服叹服!只有好好学习,不断积累,才能像楼主这样生猛!

网友:
正好今天修到档光标

网友A:
诊断卡修好。又省了12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帖方式独特

这样可以赚到更多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修好。又省了120块钱

技术高手,

网友F:
这主板难道被高压入侵过?PS:某宝家的诊断卡开价149,楼主的卡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主板难道被高压入侵过?PS:某宝家的诊断卡开价149,楼主的卡哪买的?

一年前在迅维买的。一直好好的今天挂壁了不过修好了

网友:
又拆又焊的花不少时间吧。最烦的就是焊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BAT出来以后有个不装CPU的sktocc#为高电频。装入为0V   (ps不触发建议各位先打一下PSON的值这块吧板子正常无断线)skt正常   rtc,srtc 等正常晶振震荡正常

楼主秀技术可能不是重点,装备才是(4通道波波检测仪),此板问题还真不少,得楼主这么有耐心才搞定,换我肯定定它为铁板

网友H:
诊断卡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诊断卡有链接吗

之前迅维有现在应该也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楼主秀技术可能不是重点,装备才是(4通道波波检测仪),此板问题还真不少,得楼主这么有耐心才搞定,换我肯定定它为铁板

4个通道用来抓内存slp3cpu修掉电賊刺激

网友I:
学习了,我有个问题希望大神去我帖子帮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我有个问题希望大神去我帖子帮我看看

这里说吧简单表达一下,你帖子太多我没翻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吧简单表达一下,你帖子太多我没翻到

刚刚发的,就是cpu的vcore pg和vtt1.2v的问题。

网友:
想在论坛找一些最基础的主板维修教程,比如从入门到精通主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通道用来抓内存slp3cpu修掉电賊刺激

我就台双通,还不太会用…。另外请教个事,技嘉b85挡码15,小喇叭滴滴滴直响。拆了bios重刷固件后正常,隔断时间又这样,刷了好几回,换版本也一样刷好正常,一段时间又这样。b75的也一样留单bios,挡15报警刷了就正常用。快被这b85搞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