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510S电池充满之后,4天之后电池就没电了

楼主(2020-06-03):
大侠们,联想小新510S
笔记本
电脑电池充满电之后,大概4天之后电池就没电了,中途没用过,电池也换过了,还是同样的问题,请问这是主板有问题吗?
笔记本

网友:
看看主板电流,有可能是电容漏电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 重点查充放电路

网友:
不用电池也会消耗的啊

网友:
分别排查主板和电池

网友:
我有个YOGA现象差不多

网友:
这样问题 我还没有遇到过 头一次 看到

网友:
主板问题或电池

网友:
极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建议找专业的检测下吧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例,一款thinkpad的机器,充满电放一个晚上就跑得差不多了,后来一个个外设摘了试,确认是指纹引起的,更换指纹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