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闲鱼捡漏之大战联想Yoga C930顶配

楼主(2020-06-03):
    估计维修界很多人都喜欢刷闲鱼,因为上面可以有很多机会花小钱就搞到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常见的如数码产品,笔记本电脑,显卡等等。当然运气不好,翻车的概率也很大。本人也很喜欢蹲咸鱼捡漏,从今天开始将不定期做一个系列记录稍微有技术含量的成功案例,欢迎收看。
     这一波的主角是两台联想Yoga C930-13isk顶配,工程机,成色相当不错。配置是i7 8550u,16G板载DDR4 双通道内存,4K带多点电容触摸屏+4096压感绘画屏,1TB Nvme SSD,重量约1.5KG,全金属外壳。
     这2台机器是经常交易的一个闲鱼卖家姐姐软磨硬泡非要塞给我的坏机,成本是1XXX一台不带硬盘,有一台还以拆不掉螺丝硬塞了一个1TB PM961。这2个机器都是一样的问题,不接电源,按开机键电源白灯亮,黑屏,cpu不发热,风扇不转。据卖家说本来都是好的,充电放了一个晚上以后就不能开机了。
      机器到手,测试,果然和卖家描述状况一致,电池模式按开机白灯亮几十秒后自动熄灭,拔掉电池后接Typec电源电流才0.01A,按开机没有变化,插回电池也不能充电。
拆机,主板各路电源标识如下图

     测量主板各路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发现有异常的地方。电池模式下,有3.3V待机电压产生,按开机键后白灯亮,南桥1V产生,另外板上1.8V也有出现。其他重要电源内存,cpu核心,SA,2.5V等均没有产生,CPU完全没有热量。拔掉电池,插上type c 65W电源,两台机表现不一样,有一台typec ID识别IC输出有20V,另外一台则没有,公共点的升降压电感上没有电压。
      本机的typec ID识别IC是一颗相当冷门的QFN芯片,APL3572,某宝买不到,资料也几乎没有

两个typec接口分别有一颗APL3572 芯片控制识别插入的typec电源属性,只有符合要求的接入时才会输出20V到主板上。
       简单起见,先修那台这个芯片正常的机器吧。这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机器只能按照经验来折腾了。按照intel最近平台的时序,首先检查RTC相关部分吧。示波器测量南桥的32768HZ晶振波形正常,常见的那2组RC组成的RST信号电压也正常。把32768晶振拿掉表现一样,看起来还没轮到南桥,所以还不要急着去干这种南桥cpu二合一的大芯片。按照intel时序,这个时候应该要先出1.2V的内存供电了,跑去看内存供电芯片nb685的EN脚都是低电平,显然EC也没发出开启指令。这下头大了,只好跑到迅维网来找灵感了。翻了一些帖子以后看到有人指出联想yoga系列主板的BGA封装的EC容易虚焊,而我这两台机器的故障现象倒是有点符合虚焊的情况,因为之前是好的,放置以后不亮。马上找到EC位置,如下图,EC型号是IT8227VG,BGA封装

      热风枪先伺候下,300度吹个10秒,上电,哇,电源灯亮起,然后自动重启,然后cpu热了,这是要ok的节奏。接上屏幕,亮了!但是还没等进系统,又突然断电了。这回有头绪了,把这个EC吹下,用0.35mm的有铅锡球重新植球,装回去,搞定!实测所有功能正常。
      趁热打铁,另外一台也同样处理EC,一样顺利用电池亮机。至于Typec识别ID芯片的故障,这台机测到APL3572输出明显短路了,只好从另外一台上借一颗过来装上,这样2台机都只能用1个Typec口充电了,影响不大。
      亮机图

     经过数天24小时长时间烤机,均正常运行,至此本次捡漏行动获得完满成功
本主板版号NM-B741,附备份bios,别的机器需要改ME才能用,仅供参考
联想yoga C930

网友:
咸鱼捡漏早就很难了 ,很多人就蹲那里捡漏,楼主一下两台,运气爆棚啊

网友:
你真会捡漏!联想的好东西!不知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A:
看来你的常逛我们论坛才行

网友:
不好捡!!!!!!!!!!!1容易上当

网友:
咸鱼在海里游,水深。你这运气不是一点点好

网友:
运气真是好

网友B:
现在的咸鱼已经不单纯啦,捡漏基本是坑 不敢申手

网友:
只要测试2天稳定,一般还是不得有问题。

网友:
没有烧U,算你运气好。这本子能卖多少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的常逛我们论坛才行

请问什么论坛?

网友:
是经常交易的卖家,所以才敢要吧。

网友:
运气好到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咸鱼已经不单纯啦,捡漏基本是坑 不敢申手

连续蹲了一个星期,也是不敢伸手

网友:
这运气也挺好,想钓鱼呀

网友:
捡漏成功。帮顶了。。。

网友:
看这机器主板没怎么动过,一般坏了先拿去修的,不会直接放咸鱼上卖

网友:
楼主是鱼目眼,要不要借你一双慧眼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淘回来?如此诚信善良的***姐竟然被你错过了!

网友C:
看来楼主捡不少了。

我不敢捡了,650元捡的一个fx50j,结果发来板载u 显卡 桥 都重置过,不晓得是换上坏的还是原来的,搞好后是u坏,显卡坏,现在看个电影温度都高,砸手里了

网友:
这都能捡到,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捡不少了。我不敢捡了,650元捡的一个fx50j,结果发来板载u 显卡 桥 都重置过,不晓得是换上坏的还 ...

一年捡十来万吧,大部分还是赌赢了的,最夸张的一次是雷蛇灵刃14 2017顶配,CPU,南桥,16颗板载内存,GTX1060和6颗显存,EC,各种大大小小的电源芯片全毁,最后还是搞好了

网友(2021-03-31):
楼主有没有二手笔记卖,修好的就行

网友(2021-06-26):
好捡漏。感谢分享bios,正好需要这东西

网友(2021-08-26):
大神怎么联系你

网友:
这是有硬实力才能捡呀

网友:
yoga这些反转本做的巴掌大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