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判断MOS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

楼主(2020-06-04):
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知识,,也是从一个维修论坛看来的   ,,没有花很多时间去验证
看芯片型号的结尾,偶数结尾的是N沟道。奇数结尾的P沟道
196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网友(点评):
不错。。。。这个被你发现了~~~

网友A:
厉害。我每次都是用万用表打一下 才知道。

网友:
在大偶数场景来看是正确的,哪个畸形儿的不是畸形儿,而是有几个厂家包括东芝在内并不是按照结尾的单双数来算,准确的还是打表(没有击穿的),查数据手册(无法测量的,击穿的,或者只有图纸型号的)来解决,通过在bing和百度搜索型号可以很快的得到参数,方便代换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严谨,翻图纸出来看一下

网友:
供电用P管笔记本一般有三个,在电源接头进去保护隔离第一第二个MOS管和电池与电源切换那个MOS管,台式机P管用在风扇供电

网友:
我是一般找单数和双数,

网友:
4407不是P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常见的还真是

这是畸形儿不算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这样的话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这个我到是没有去注意,因为我都是用万用表去测DS极来判断的

网友B: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常见的还真是

网友:
本来场效应管就是这样定的,

网友:
高人无处不在

网友:
果然高手在民间

网友:
总结的到位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每次都是用万用表打一下 才知道。

一般我怎么打也打不出是什么管,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4507NH,和4508NH都是N沟道,还是要具体实物具体分析

网友:
确实都是用万用表,现在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看厂家的心情属于3不管,没有强制规定,对我们来说参考意义不大。

网友:
也不一定

网友:
无绝对 不要所有都如此判断  具体最好还是测量或者翻看芯片资料

网友:
新手学习,谢谢大神

网友:
什么管子不重要,只要知道怎么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表量靠谱

网友:
临时】判断下到时可以的,不是绝对的大家说对吗

网友:
还有一部分厂家的MOS管,不能简单的看数字,还是要测量一下,比较稳妥。

网友:
学习了。 减少了判断时间哦

网友:
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知识

网友:
好办法,试试看

网友:
我记得是有次远程群里某同学发现的。不知道他是不是首创

网友:
看这个电路符号就晓得是啥子沟道了

网友:
不一定的

网友:
这有学了一招

网友:
确实都是用万用表,现在学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工厂的吧

网友:
心细如发  但是还是感觉要自己量一下才靠谱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有时间验证下  真好用就省事测了

网友:
我还真没有发现过,楼主细心了

网友:
还是打表准成   但是有些坏的就得这么搞了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打表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一般人没注意到的,楼主真是细心

网友:
这个对ao的管子适用,其他的看厂家心情了

网友(2020-08-13):
应该大部分是这样的规律吧,也有个别另外的。谢谢楼主!

网友:
黑表笔打值123脚是P沟道,打5678就是N沟道

网友:
万用表打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缀经验 ,学习收藏了

网友:
我都是百度查一下才知道!

网友:
真的 都是这样的,好奇怪

网友:
费这事,万用表打一下值更快更准

网友(2020-10-29):
不错不错,随手查看了几个含P管的电路图,基本上都对,有二个畸形,用在5VDUAL供电电路! 奇数结尾的是N沟道

网友(2021-06-06):
MOS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

网友:
我都是查资料的,说实话,万用表测只有那种电源供电部分的管脚较长,并且在同一方向的才会去测,表棒一横就短接了两个脚,比如10N65这种,主板上贴片的感觉不方便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