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R手机无法激活故障维修

楼主(2020-06-04):
  机器型号:iPhone XR

  故障现象:无法激活。如图:

  客户描述:机器无法激活也没有维修过。如图:

  维修流程:手机无法激活一般会有几种情况导致。第一种是系统版本低;第二种没有识别到基带;第三种CPU没有识别到NFC芯片;第四种焊接过硬盘序列号和蓝牙WiFi地址不匹配。

  既然知道是这几种情况后,我们开始排查,客户说机器没有修过,首先排除了第4种,在激活界面可以看到串号也排除了第二种无基带。如图:

  现在只剩下系统版本低或者NFC电路有问题了直接刷机,刷机后在激活故障还是一样,看来是NFC电路有问题了,拆开机器,发现主板NFC电路是修过的。如图:

  怀疑没有焊好,直接把芯片拆掉了,顺便测下焊盘阻值,发现NFC芯片的REF阻值不正常,正常板子阻值是无穷大,但是现在有阻值了。如图:

  把电容更换后再把芯片重新焊上后故障排除,如图: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很详细,,有学习的必要!!哈哈哈

网友:
电容漏电了或是小短路?

网友:
这个没修过是怎么回事

网友:
买的二手机踩坑了吧

网友:
买到翻新机了

网友:
迅维深圳赖大师 厉害厉害

网友:
学习到了,是电容C7534漏电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