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IT8587的WRST复位信号的产生疑问?

楼主(2020-06-04):
请教各位老师:             1、WRST复位信号是复位EC具体什么,为啥要复位?
       2、触发一次开机后只出现一次复位信号还是WRST持续不断的使EC复位呢?
       3、EC_WRST有3.3v是不是意味着EC工作条件已满足呢?
新手发问,再次感谢。

网友A:
开机时序条件里面没有它

网友B:
即使有这个也可以查查EC的条件。

网友C:
RST#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口令,一群人跑百米比赛,RST#低电平相当于裁判举枪说:各就各位,RST#高电平相当于裁判的枪响了,各位运动员需要往终点奔跑了,所以EC WRST#是要持续高电平维持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T#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口令,一群人跑百米比赛,RST#低电平相当于裁判举枪说:各就各位,RST#高电平相当于裁 ...

谢谢您的回复:EC_WRST高电平(3.3V)来自于上拉电阻R523(见小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只要VDD3电压正常,EC_WRST一直处于有效状态?我还是没弄明白这个点的复位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序条件里面没有它

谢谢您的回复,根据你提供图的释义(reset after power up),EC_WRST=通电即复位。虽然我还是没弄明白这个复位干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使有这个也可以查查EC的条件。

谢谢回复。

网友:
RST#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口令

网友E: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EC 复位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EC 复位呀

谢谢老师回复,我就是想知道,他这个复位具体是什么意思?我目前理解是只要VDD3电压有,EC 14脚就一直处于高电平,那就是说复位持续状态。我没理解错的话,那这个复位是啥意思?首先应该是EC工作的前置条件之一,那么这个复位是复位了啥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回复,我就是想知道,他这个复位具体是什么意思?我目前理解是只要VDD3电压有,EC 14脚就一直处 ...

带#的是低电平有效。高电平持续怎么会是一直复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的是低电平有效。高电平持续怎么会是一直复位呢?

那么待机时电压3.3V应该属于高电平,什么时候触发低电平,是不是万用表闪断量不出来呢?

网友:
高电平就ok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根据你提供图的释义(reset after power up),EC_WRST=通电即复位。虽然我还是没弄明白这个复位干什么用。

warm Reset,我的理解是:热复位时用到,就是在系统里面点击重启,重启时EC使用这个信号复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arm Reset,我的理解是:热复位时用到,就是在系统里面点击重启,重启时EC使用这个信号复位。

谢谢,明天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明天测试一下。

我个人理解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说一下,共同学习

网友:
共同学习进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序条件里面没有它

那来的发了来看看哈哈哈

网友:
ec的复位应该是上升沿触发有效。

网友G:
拉低一下持续高电平
freshly
谢谢老师回复。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拉低一下持续高电平
谢谢老师回复。

网友:
这样理解也行相当于按了主板开关(短路低电平)释放(高电平)其实相当于给了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