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711 V1.0不通电不过B+电路

楼主(2020-06-04):
1RTC电路给APU提供电压和32.768K频率。适配器中的+VA送到BQ24780S提供VCC有
2:通过分压产生ACDET有2.6V
3:接着产生线性电压REGN有6.3V
4:接着产生ACOK不上电池就无,上一个有电电池就有3.3V
5:发出ACDRV无BATDRV有20.9V,适配器模式开启ACDRV控制两个隔离管导通隔离,
6:导通后产生共公点+VIN无

B+直接用跳线连接两管PQ202和PQ201待机0.006仍不触发

网友:
BQ24780S和两个N管都换过

网友:
直接飞过俩mos管,ACOK也需要强拉3.3V试试

网友:
这充电芯片很多条件正常不过隔离保护的。

网友A:
直接飞过两个隔离管到公共点  拆了充放电芯片  ACOK是有3.3的   前两天刚改的电路  EC带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过两个隔离管到公共点  拆了充放电芯片  ACOK是有3.3的   前两天刚改的电路  EC带程序的

能正常充放电吗?插外接电源与电池会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充放电吗?插外接电源与电池会不会短路

充放电芯片都拆了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