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ASUS Y581C 图纸

楼主(2020-06-04):
急求RT 8885A外围电路图。CPU只有一路供电,另一路无电压。换8885A还是一样没有。8885A的各大工作条件都正常

网友: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搜搜论坛有点位没,图纸肯定是没的。

网友:
我没记错 的话 好像华硕就A45V LA-8224  那款 有图纸  其他的都没有  只有找找点位图

网友:
新型供电芯片吗

网友:
试试鑫智造吧!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