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80U 5分钟掉电

楼主(2020-06-04):
客户送来一台 F580U 机器,开机基本固定5分钟就掉电了,在系统,PE , BIOS下面都一样,并且发现风扇在一开机就断断续续的全速转,并且在ASUS BIOS界面下面CPU温度是63度,十多秒后温度变成0度,风扇全速转,再过一会就掉电了,BIOS刷了2个一样现象,应该就不是BIOS问题了,电压也都正常,还有什么可能啊?单独用电源或者电池都一样。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问题

BIOS 都刷过2个了 有个还是淘宝买的原厂的 也一样

网友:
可以先看一下温控有没有问题,还有温度异常是个重点

网友:
能进系统的话还是查下温控吧

网友:
IOS 都刷过2个了 有个还是淘宝买的原厂的 也一样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同样的故障~有没有修好的

网友:
软件问题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