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有这点位图,华硕板号FX505GD/MB

楼主(2020-06-04):
那位大哥有这点位图,华硕板号FX505GD/MB,论坛上的有一份是要有密码的,或者帮我看一下图中红色框标记的电阻 是多大的,旁边连接什么地方,十分感谢。

网友:
华硕的找宵神买吧。

网友A:
宵神大神我搜不到这个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宵神大神我搜不到这个人啊

正是鄙人..........找我有事?微信:Yx098078951227

网友:
只要有红包 那都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B:
加分吧!你要看哪里我倒是能帮你看到,嘿嘿发红包当然更好了,

网友C:
老铁你找到点位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铁你找到点位了没有

你是不是傻啊!我截图这么明显,左边的是2.2欧姆的电阻啊!点位图当然有啊,哎  这智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分吧!你要看哪里我倒是能帮你看到,嘿嘿发红包当然更好了,

嘿嘿,你好
我现在买了一块料板,但是发现电源会跳变,现在看需要看一下EC的点位,EC的脚位定义,劳烦你截一个图给我一下,可以吗,谢谢你了,点位买不起了,料板都费了几十块钱,进水的机器,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修不好要倒贴了,这板,麻烦你了,我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嘿,你好
我现在买了一块料板,但是发现电源会跳变,现在看需要看一下EC的点位,EC的脚位定义,劳烦你 ...

发错了,只能这样回贴,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你好
我现在买了一块料板,但是发现电源会跳变,现在看需要看一下EC的点位,EC的脚位定义,劳烦你 ...

谢谢你了,老哥,我修好放了一会,出云了一下,回来再上电,竟然报警灯闪一下就自动上电了,现在能亮,可以进系统了,你说怪不怪,运气也有好点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错了,只能这样回贴,抱歉!!

老哥哥,现在这机器会发现这种情况,因为之前是进水的,进水部位修好了,但是有时候会上电就掉电,把主板电池给不安,就可以进系统,但把主板电池给扣上,有时候就上电就掉了,再次按下开关,也一样的,但有时候又可以开起来,进系统,麻烦你指定一下了,

网友A:
哎,终于全部搞定了,这前有时候亮,但大部分时间是上电就掉电的,原来是内存供电芯片在搞鬼,后来又不认独显,进系统风扇狂转,原来又是给独显供电 的TON电阻变质,显卡的内阻只有2欧,真是好费心血,

网友(2020-09-18):
引用 网友A:
哎,终于全部搞定了,这前有时候亮,但大部分时间是上电就掉电的,原来是内存供电芯片在搞鬼,后来又不认独 ...

兄弟问下。我手里也有一台这个机器。我的显卡打对地阻止是接地的。我不确定显卡是不是短路了。你之前修的时候显卡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你好
我现在买了一块料板,但是发现电源会跳变,现在看需要看一下EC的点位,EC的脚位定义,劳烦你 ...

华硕我手里现在又一台这个机器是无独显供电。裸板电流0.700A  独立显卡对地阻值0  不知道独显是不是坏的。是在你的通病范围里不。可以给红包哦

网友:
可以确定的告诉你,是3欧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