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故障]
7代

楼主(2020-06-04):
先无服务基带电源做好后发现有服务了,外放声音沙哑刺耳基带电源右边和基带上面还有音频都换过了连CPU都做过了问题还是没解决求大神们帮帮忙没做电源之前声音都正常。
最后把音频拆了正常没声才对但是声音依旧.后来把基带电源拆了声音会好一点点。
没音频会有声真美搞懂。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什么原因导致不然搬板更省事

网友:
头回听说有服务,涨知识了,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检查下周边小元器件有没有虚焊,异常的。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搬板,搬完不行就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搬板,搬完不行就CPU

搬板了。班底断线了

网友:
方向错误,查尾插speaker1 之线路,拆u3402音频放大器,测C2D2阻值,重做u3402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