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量产重新开卡之后还能恢复数据吗

楼主(2020-06-04):
       求助固态硬盘量产完之后还能不能恢复数据。

网友:
估计只有美国  FBI ,CIA ,俄罗斯 克格勃 。以色列 的 摩萨德 这些特殊机构  可以 恢复了,,,这些 外面的坐电脑维修人基本没戏了 。。。。。。。。。

网友:
渣都没有了,怎么恢复。。。

网友:
可以的,我给你恢复,价格有点贵十万美金一KB.要先付20000定金

网友A:
硬盘数据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我的10多年照片没了

网友:
还有这个神奇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数据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我的10多年照片没了

不是固态就没啥好头疼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固态就没啥好头疼的

我的磁盘花了还有救吗,磁头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磁盘花了还有救吗,磁头换过了

花了就直接放弃

网友(2020-07-15):
固态盘。现在维修主在是两个方面,硬件上是电路板,芯片、主控,软件是如果是认盘的情况下,用软件恢复。但是,大部份故障是硬件,重新开卡是对数据原始出厂的一次恢复。储存芯片的特性无法像碟片储存一样读取。如果是芯片内部损坏,目前民用的工具(厂家也不一定有技术)无法从坏芯片内部读出部份数据。

网友:
量产后底层清0了,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量产后扇区数据都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