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7内屏不显

楼主(2020-06-04):
A1707屏接口进水,接口有烧糊,内屏不显,外接可以显示,测量发现靠近背光供电的两根数据线阻值可疑,还是原本就是那样的,屏那边也是无穷大,

网友:
CPU有问题哟

网友:
这个信号没有直接到cpu,到了视频信号切换芯片,就是不清楚这个阻值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A:
阻值在400左右,先把切换芯片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在400左右,先把切换芯片换掉

好的换的试试看,谢谢你的意见,屏的那边也是无穷大,还不知道屏的好坏

网友:
屏幕也坏了换个EDP 转换芯片别再接你这个屏幕 换张测试好的屏幕 不然又把转换芯片烧了

网友B:
排线的接口里面用放大镜看看,是不是有氧化或者接触不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的接口里面用放大镜看看,是不是有氧化或者接触不良的

裸板量的,扣着屏幕不好测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定要看仔细了

网友:
共同学习进步哦

网友:
一般屏幕供电和背光供电容易烧,其它信号线一般都是腐蚀断线多

网友:
修好了,换了edp切换芯片,接屏就亮了,

网友:
你学习的啥 大兄弟

网友:
收藏一下,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