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 16S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20-06-04):
此机器桥也搞完聊,还不行,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总么搞
不显示

网友A:
在线等消息哦,呵呵
hong1099822616
看下电流啊。。。看是不是显卡,还是缺电压
详情

网友:
是集显还是独显的。。所有的电压和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你说的这么不清楚,

网友:
看下电流啊。。。看是不是显卡,还是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消息哦,呵呵
看下电流啊。。。看是不是显卡,还是缺电压

网友:
是集显还是独显的。。

网友:
修电脑主板,要养成一个习惯,不要接到活救干桥,芯片等。没有那个多桥坏的。

网友:
AMD的桥容易坏,得换,

网友:
图纸呢,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