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毕业认证 DELL A961P 大短维修

楼主(2020-06-04):
dell 无图无点位
上电1A大电流 大电流 有短路 里面断电
拆机各电感打值 发现短路 公共点短路阻值为00
从适配器跑线路 找最初公共点隔离管 发现第一个自导通隔离管击穿,更换
发现5V上管击穿 更换后 公共点阻恢复到200多
肯定还有其他地方 大短也检测电池,打值电池充电感和公共点相通 阻值为0
pq705复合管击穿  更换后  公共点阻值恢复400多 正常
打电池电感阻值,阻值只有几十欧姆。不正常 断开电感 前段有几百阻值 后端只有几十 后端问题   跑线路 发现周边没有不正常的
直接烧机  接3V  发现背面有个滤波电容发烫 5个并联电容 开始打都是正常的   应该是漏电  拆掉更换   电感阻值恢复到几百正常  焊好电感

公共点和各地方不短路  上电   待机没有

测公共点只有18V 而适配器是19.5V 假公共点

测隔离发现pq700 G极电压和公共点电压一样19.5V 怎么可能导通

继续跑线 发现PQ700 g极是由PU700控制

找PU700芯片图纸 没找到  在鑫制造 找到一个图纸 dell的使用此芯片 查芯片条件  各条件正常(省略。。。)就是内部输出19.5V

换芯片 更换后  PQ700导通  公共点电压正常19.5   有待机电流了

按触发无3V5Vpwm输出 打值电感400多正常  测待机芯片条件各供电正常  EC正常发出开启信号   有线芯有基准(省略。。。)

换待机芯片  按触发  3V  5V出来了  上电了  立马关电,装好CPU散热器和内存  直接跑码  亮机。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点评):
图文排版还要加强。编辑贴子时点击图片就可以插入文中

网友:
这种问题收多少钱

网友A:
搞定应该能收  好几百吧

网友:
在迅维学笔记本电脑,练手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定应该能收  好几百吧

我们学生只管修,不管收钱的

网友:
技术可以,不错,给予鼓励

网友:
看来这板,3V5V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C:
这种短路都是秒杀的

网友D:
在迅维学修笔记本要学多长时间

网友:
感觉胸有成竹

网友E:
向师兄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F:
这板毛病真多,是不是老师故意给你们做的故障

网友:
这行挺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迅维学修笔记本要学多长时间

零基础,两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的很厉害的

网友:
每个行业都有累的时候劳逸结合,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毛病真多,是不是老师故意给你们做的故障

客户的一修机好弄,这机子就第二个隔离管g极跑线有点难度,其他还好。老师的故障板还要难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向师兄学习学习经验

谢谢,我们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短路都是秒杀的

基本短路好秒,这个不好秒的

网友:
不错,给予鼓励

网友H:
芯片坏的还好修,难修的是小元件不良,滤波电容短路除外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芯片坏的还好修,难修的是小元件不良,滤波电容短路除外哈

对的吖,这种最费时间了;搞半到一个小时搞不好,就先扔一边去了。实在要弄,就把怀疑的地方花十几分钟给它搬整个电路去修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们学生只管修,不管收钱的

我也不负责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不负责收钱

网友J:
这技术好 学的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技术好 学的太快了

谢谢

网友K(2020-11-24):
附上图纸.......................................................

LA-A961Pgoliad mlk_14_uma_dock_a00_1007.pdf

网友(2021-02-15):
引用 网友K:
附上图纸.......................................................

:kaixin:
可以的

网友(2022-03-29):
一般超过3个配件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