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蓝宝石HD6850毒药版的显存供电维修

楼主(2020-06-04):
以前测量是显存供电芯片损坏,RT8120D,直接更换上之后,能开机装驱动,进系统,

但跑鲁大师之类稍有压力的测试,就黑屏白屏不显示了。

推测显存本身应该没问题,应该出在供电芯片上。

仔细研究RT8120D,发现第3脚与第4脚之间,有一个电阻,才3.43K

这个电阻R_OCSET用于芯片的过流保护,值越大,过流越大。才3.43K,可能问题就出在这。

本想换个10K上去,但懒得换了,直接取掉,成无穷大,过流保护也成为芯片默认最大值

重新开机,各种测试,均无问题了

网友:
有图纸可以上传一份上来共同研究

网友:
像楼主表示致敬,我还有一个1050的卡的,和你 的问题差不多,玩游戏玩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
是不是应该计算一下过流数据,多少算正常,否则真的短路了,会烧卡的

网友:
楼主发个图纸看看呗

网友:
我的也有2个显卡,电影无问题,一跑鲁大师就是白屏,是不是也是这问题

网友:
不建议随意更改原厂的保护电路!

网友:
像楼主表示致敬

网友:
我没有图纸,只是盲修,图纸只有芯片的图,网上可查

网友:
那是不是要量一下黑屏时的显存电压呢?

网友(2020-09-27):
那个金手指上面的5脚IC是啥型号?可以帮忙看看吗?:ciya:

网友(2020-11-20):
有图放出来吗  对照着看更清楚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