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C-1813 屏幕不显 简单维修

楼主(2020-06-04):
MFC-1813 屏幕不显

拆下按键面板,排线正常
6针排线 负责按键和液晶背光显示供电

卸掉右侧盖,找到6针排线
万用表测,断了2根。

客户自己修,反复握, 弄断了,弄断了2根
用烙铁飞线焊,发现很困难。
直接从断点处全部剪断,焊接一根延长的排线。

报废液晶屏排线,从里面剪切6根,取出一段。
保留蓝色的排线头。另一头烙铁直接化开。

对接焊了2次,连锡。焊工太次。
想办法:灵感来源于千兆水晶头,
由于太密集,采用上下交错的方式布置网线芯。
6根排线分开,奇偶错开。135 焊在排线正面,246焊在排线反面

焊接顺利OK。
用AB胶水固定一下,免得焊接头来回动,短接在一起。

黑色胶带缠好

故障排除
——————————————————————
第二个小故障:
进纸托盘,卡扣断裂。导致托盘无法水平托住纸张。

手工做一个卡子

材料,依然是报废的风扇扇叶
剪子取下来一小块

ab胶水粘上

————————————————————————
第三个小故障:开始报自我诊断,15分钟重启
拆开发现定影 温度保险跳,下辊也烂了

拼多多 直接买一个二手拆机定影
换上去后,发现依然报自我诊断,15分钟重启
网上搜索:按住菜单键开机,然后按99确定然后01确定,关机开机试试
按照这个执行了一遍,打印机恢复正常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羡慕佩服,这才是真正的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