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款A1990板号820-01041-A裸板单插联想适配器电压只有5v

楼主(2020-06-04):
  如题,请修过此板的大神指点:
  2018款A1990板号820-01041-A,裸板单插联想Type C适配器电压只有5v(原装适配器在客户手上);
如果插了电池,再插适配器就能升到20v。
本身这样设计的,还是主板有问题呢?
听客户说升级系统后开不了机。主板外观正常。
2016款A1706,2017款A1708用联想的适配器都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A:
适配器功率不够不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功率不够不升压

谢谢指点!
以后有机会找个大功率Type C适配器测试下。

网友:
我画了个A1708的全套时序图   里面有隔保的,论坛有,A1990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