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iphne6这条线路有短

楼主(2020-06-04):
#短路# iphne6  这条线路有短路原件  接电短路不开机  该怎么排查  或者烧机   求大佬指点  新手懵逼了

网友A:
取电池用可调电源1v1a 或者2a烧, 摸哪里发热就是哪里坏,或者相关元件坏

网友:
我试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电池用可调电源1v1a 或者2a烧, 摸哪里发热就是哪里坏,或者相关元件坏

不行  哥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不行,加大电流呀, 3a 4a 或者到1.8v 2v 苹果电路图不懂,看他的好像是直通电池脚  3.7v 都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加大电流呀, 3a 4a 或者到1.8v 2v 苹果电路图不懂,看他的好像是直通电池脚  3.7v 都是安全的。

ok  我再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