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1-80简单维修不触发

楼主(2020-06-04):
同行送修b41-80插稳压电源,电流0.01--0.00 跳变   ,难道是BIOS么??拆机。。。。。  仔细观察有惊喜 捡漏了 夏天到了防虫 防蚊子啊。。。虫子是电死的。

网友:
捡漏捡到也是本事,哈哈

网友A:
这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恩 是不是今晚买个彩票试试

网友:
最喜欢修电容短路的了

网友:
捡漏捡到也是本事,哈哈....

网友:
捡漏捡到也是本事,哈哈......

网友:
虫子死的好惨,找口吃的真难!

网友:
发贴发的多分数来的快,都没分下载了

网友:
你说错了,虫子应该是被烫死的

网友:
这机器很多进虫子导致短路的,我碰到过进蚂蚁建巢的

网友:
主供电短路又是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
应该是电容发热虫子喜欢热源,所以在电容边上拉尿了然后电容就挂了。

网友:
机器使用环境太脏了

网友:
维修不易呀

网友:
送财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