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3 不触发 不开机

楼主(2020-06-04):
小插曲 比较多  首先解释下 这个来的时候不触发 最后得知 加热后 EC附近 BIOS 附近   都可以触发  十来分钟后就不能触发了

1 看到 不触发  首先刷个BIOS  结果  成功触发 (参考小插曲 其实不是BIOS问题) 交给客户就   给我返回来了 晕死 又不触发 论坛开启搜索
2 ,看到论坛 有说U8301 的一个 1.05V转换芯片的  意思是 拆掉 看看是不是每次都可以触发  实测 拆掉此芯片一样可以亮机 拆掉可以换触发 这是这个附近加热 造成的 并非此芯片  十来分钟后就又是不触发
3 。测量EC 等触发条件 一路排查 PM_SLP_S4#信号没有电压 这个是按下开关后产生的3.3V(有个帖子 说 给U8301 作为开启 电路图 并不是给他开启的  实际PM_SLP_SUS#是给U8301 的开启  说是桥U合体没发出?? 或者被原件拉低?  加焊 加热后才可以触发  仅仅是因为加热缘故  非虚焊 , 此时陷入僵局
4 ,又看了一个贴  这个大哥是要付费的 哈哈没看 他所说的  乾坤大拖移 就是U8301  拆掉后如果每次都可以触发 那么就是这个芯片不良导致拉低的  已经被别人免费pojie了 偶就不说了  帖子中也说到过 MOS管  那个管 还没pojie  偶们就说下这个管 Q1701  大概说的就是这个 双MOS  结合之前加热就正常 我也怀疑过 原件不良 在结合他们说的U8301  EN 跟这么双MOS有关 果断换掉  一天开了好多次   已经恢复正常  这种不良 很难测出来

总结 :这种 不触发  故障通病点  U8301  BIOS  加焊桥   更换Q1701  附上BIOS  图纸 大战了 一天时间  加点分吧哥哥

15-3543 戴尔_13269-1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能收不少钱吧

网友:
几百有吧

网友:
同行两百

网友A:
U8301 的一个 1.05V转换芯片的 ??这个拆了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U8301 的一个 1.05V转换芯片的 ??这个拆了还能用,?

实测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谢谢哥,已经下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能收不少钱吧             ...

网友:
同行都能收200?你们那边行情挺好的,加油干吧

网友B:
加分  我们这同行也就100

网友:
同行都能收200,加油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  我们这同行也就100

我这边大部分只能收80 更惨

网友:
同行都收200,厉害了

网友:
能收钱就好加油干吧

网友(2020-08-12):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09-11):
U8301在哪个位置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见就不会打脑壳了

网友:
说实话这种双管子很容易坏

网友:
又学了一招 找问题要多搜论坛

网友(2020-12-16):
下载一下试试看   感觉这个机器问题好多

网友(2021-05-06):
遇到了这个问题待机电流0.128A待机3V5v正常,显卡电感对地值0.006,看别人的是0.1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还没查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