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Z53VD进水机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20-06-04):
ASUS FZ53VD进水机开机掉电维修
同行送修一台ASUS FZ53VD开机指示灯亮不显示,七代处理器,
插电源0.200多A掉电循环,拆机发现为进水机型号如下:

主板实物图如下:

板号如下:

主板进水处如下这是清洗后的效果图:

先把主板清洗了几遍然后把明显腐蚀的地方进行补焊和加焊。
通电开机电流跑到0.235A基本上就是一直掉电循环。
大致测量各大电感没有发现异常,
掉电的时候测量发现待机电路5V电压一直忽高忽低电压从1.5到4.5v之间来回变化,
待机3.3v的电压虽然也有忽高忽低,
低的时候2.9v 高的时候3.3v但是基本上维持在3v之间,
我就把问题重点放在了待机5v上去查。

测量待机5v和5v转5VS对地组织无异常,
期间电击过也没有发现敌情,
刚开始怀疑5v负载能力差就在电感输出的滤波电容上并联了一个10v  1500UF的电容,
也更换了5v的上下管和待机芯片TPS51125C故障还是一样。
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去查电路图发现芯片3.3v待机开启脚6稳定,
5v待机开启脚20脚忽高忽低,
根据点位图发现待机开机脚来源于Q8110第6脚 ,点位图如下:

3.3v待机开机脚连接Q8100的第3脚索性直接拆除Q8100吧6脚与3脚直接相连。
通电开机发现5v电压基本稳定在5v,
电流跑0.368A但是还是会开机掉电,
这次把重点放在进水区域,
根据时序有了待机接着就是产生内存供电,
进水区域刚好是内存与显卡的供电控制IC 。
查看点位图内存供电控制为RT8231。

最后对着点位图一一测量芯片旁边的有两个电阻开路板号为R8300正常阻值为499K,
另外一个电阻板为R9700正常阻值为383K.

阻值这么大的电阻还很难找,
我在液晶电视的电源板上找了2个20K的电阻更换上去居然好了,
下面是更换后的实物图:

亮图如下:

进系统后发现没有识别到独显,
由于我的电路分析能力差,
只能修到这个程度,看来还是要继续学习。
我还有一个疑问U9701为RT8816这个IC是为NVVDDS供电的
我想问一下大家这路供电正常输出电压为多少伏,
现在通电测量电压为0.8v不知道对不对?
测量NVDD(这个应该是显卡的核心供电)
三项独显供电为0.8V,显存供电供电1.35v,
请教大家NVVDDS是显卡的什么供电正常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