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81M-S1 飞线维修

楼主(2020-06-04):
105脚 PSON 到绿线出断线..飞线好难呀飞线解决...又丑又不好看

网友:
这种飞线太难看了,能收的钱不高

网友:
楼主遇到个收钱快的

网友:
真的是有点难看哟

网友:
用细的漆包线就好看一点啊

网友:
这个不是在电池座旁边容易断线吗 为啥要飞这么长

网友:
飞在背面即可,二个过孔点连起来

网友:
客户看到你只接一根线能收多少钱!找到开路点,最短的距离,补接一下,然后用绿油固化,看起来美观,感觉质量有保障。收贵一点,一样的问题,处理方法不一样,客人虽多给点钱,但给得高兴。

网友:
位置在胶布旁

网友:
用漆包线走背线啊,正面太难看了。要么就慢慢找断点。

网友:
啊,隔壁老板拿过来一块技嘉H81,也是绿线到IO断线,从IO脚上飞线实在难看。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用刀片刮开绿漆,让后补线,感觉这样飞线不太好

网友:
跑一下线,尽量看不到线,这么长一根线客户可能连钱都不想给

网友:
我有个开机针没有3V电压。也要从5VSB处串个小电阻,再飞线,愁了好几天了,如何搞才能美观。

网友:
找到断点维修才给力

网友:
风扇下面容易有断点,那里灰尘多

网友:
你不会飞个细的漆包线走背线,然后用绿油固化。

网友:
跑线找断点补线,麻烦一点但是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