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开机显示进bios界面,按F2或del没反应

楼主(2020-06-04):
(无正文)

网友:
先刷了BIOS再说   BIOS通病  排除了这个问题  其他问题慢慢查

网友:
BIOS问题,开机已指向问题所在。

网友:
USB键盘试试PS2键盘,如果键盘电路没问题就是BIOS坏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吧 另外你的描述是卡logo吧 进不了bios界面 如果bios无问题就是外设或者桥

网友:
重新刷了bios 正常了

网友:
BIOS的问题,你需重新刷BIOS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