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实地维修记

楼主(2020-06-05):
迅维实地117学员毕业贴:
     学习完理论,考核过焊接,示波器之后,发了第一张故障板,版号如下:

到手之后,测量各大电感阻值,发现桥供电PL45O1对地短路;3.3V供电微短,翘起电感,发现后极短路,上BGA拆下桥,再次测量PL4501对地阻值已经正常,找个料板拆个桥值好焊上。如下图: 再次测量全板阻值发现3.3V阻值还只有30多,明显不正常,于是翘起电感后端,前端阻值恢复正常,后端阻值还是只有30多,不管了,先上烧鸡大法毫无反应,没办法只有拆除所有3.3V去往的地方,最后拆除BIOS,3.3V阻值正常,找个一样的料板换个BIOS芯片 此时各大电感阻值恢复正常,通电测试,此时没插CPU与内存,发现CPU供电竟然有电,用示波器抓波形,竟在缓慢提升,当即怀疑上管是否损坏,当即拆除跟换,在上电测试OK了

最后装上CPU和内存上电,发现不跑码,再次拆除BIOS改ME,在装上测试,OK了,就结束了。

网友:
经验丰富,遇机秒杀

网友:
谁然没听懂啥的 但见过程还是要给与鼓励 /加油

网友:
打酱油啊

网友:
理论,考核过焊接,示波器熟练    实操故障板轻松如此

网友:
兄弟拆机方便吗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牛

网友:
迅维培训出来的就是高

网友A:
兄弟指甲太长拆机方便吗

网友B:
厉害,我就想问身边就那么巧刚好有同型号的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我就想问身边就那么巧刚好有同型号的料板?

实地有大把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指甲太长拆机方便吗

直接用指甲翘,不用撬棒了,哈哈哈

网友:
今天才发现,原来机是这样修的👏👏👏👏、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迅维出来的技术不会差的,继续提升

网友:
小伙子学的不错啊,还知道上管有问题,及时处理!!!!CPU有没有供电是要看机器的!!

网友:
修的不错。应该以前干过维修
教和学是相辅相成,同学,加油!

网友:
????这个操作我服,你们拆了芯片就不测一下再上芯片?月饼老黄没教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