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第一次修机

楼主(2020-06-04):
来实地学习了一个月,人生第一次修板,老师发了一个故障板,仁宝LA-8581P,拿到机过后老师教的先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维修的痕迹,进水。。这是一个维修习惯。然后打阻值,打各个电感的阻值,查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检测到PL15电感接地,阻值为0. 去掉节点PJP9后发现电感阻值正常,查后级发现还是短路,忘记拍照了。然后查+1.05VS_PCH去往的地方。图1
通过一系列检测和烧机,确定是桥坏了,运气还不是一般的好哟。干桥中。。。。。。其中照片忘记拍照了。遗憾。换好桥过后打阻值正常了。其他也没有问题了。
开始通电,待机有0.016的样子,测测公共点,没有问题,19V的妥妥的,测测待机3.3V/5V.木有??好吧,老师的故障板没有这么好修的,检查待机芯片条件。。图2
16VIN供电正常电压。13脚线性开启电压正常,检查3脚基准电压,没有基准电压。检查后级没有发现短路。检查8脚的VPEG33V线性短路接地了,断开后级开始短路,确定待机芯片问题。更换待机芯片.图3 万用表有误差,用他们的显示0000.更换完待机芯片后阻值正常。图4
上电,3V/5V正常出来了。能触发,电流能跑到0.063左右,已经发出SLP信号,查各大电感,桥的1.05VVCCSA0.9左右,VCCPLL1.8V,内存1.5V没有出来。
PU12内存供电芯片附近都被人搞过了,发现17脚上管驱动不输出。排除升压电容电阻和后级短路的情况下,只有干芯片咯。换上芯片后1.5V内存供电和内存VTT总线0.75V。正常输出。 CPU,电流正常跑到0.6左右,CPU供电正常出来了,抓了一下SVID波形图6 装上内存条,电流跑的很欢快。在屏接口上测了一下EDID波形。 是亮机了,只是没有显示屏,用外接显示器又不亮还是有点点遗憾,以后多多加油。。。

网友:
小伙子学的不错

网友:
继续努力学的很好

网友A:
16脚VIN供电正常电压。13脚线性开启电压正常,检查3脚基准电压,没有基准电压。检查后级没有发现短路。检查8脚的VPEG3,3V线性短路接地了,断开后级开始短路,确定待机芯片问题。更换待机芯片

网友:
向师兄学习经验

网友B:
牛批啊  一个月就能修成这样了    我学了一年多都没你好

网友:
松松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脚VIN供电正常电压。13脚线性开启电压正常,检查3脚基准电压,没有基准电压。检查后级没有发现短路。检 ...

厉害,是(还是短路)打错字了

网友:
厉害啊,我只有看看书

网友C:
老哥,实地学难度大吗?我也准备下半年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批啊  一个月就能修成这样了    我学了一年多都没你好

我上次看一贴,去实地学了在那边实习,一共半年,示波器玩得贼6。瞬间自卑了

网友:
不愧是学习过的 这技术无敌了

网友D:
又是干桥又是换芯片的,平时维修中挣不到钱,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第一次修机能这样就不错了

网友E:
新手修待机的时候容易短路,烧桥的。要断开节点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实地学难度大吗?我也准备下半年去

实地学习很正规,而已学习基础很好,零基础也可以学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批啊  一个月就能修成这样了    我学了一年多都没你好

没有,你谦虚了,我还有很多要向你们学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修待机的时候容易短路,烧桥的。要断开节点修

谢谢提醒,以后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是干桥又是换芯片的,平时维修中挣不到钱,

学习的还是尽力去修嘛

网友F:
上电的时候 记得把东西清理干净   你的锡线都在主板下面

网友:
小伙子得到了师傅真传,
人生的目标,看试无形,实质有型,
你为人人,人人为你

网友G:
课件有点老啊同学,要学孙悟空找老师学真东西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电的时候 记得把东西清理干净   你的锡线都在主板下面

对的,对的,以后会注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课件有点老啊同学,要学孙悟空找老师学真东西才行

慢慢来吧,主要是啥都不会

网友:
实地学过的都是牛人 技术好

网友:
思路清晰,加油哦

网友:
主板CPU 问题

网友:
交流平台好赞

网友:
我练手的板子都是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发的贴

网友(2020-08-05):
去趟实地   技术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