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V5 PLUS 不触发

楼主(2020-06-04):
接了主板,量触发有电压,IO NCT5535D-A 开机针都有电压变化,就是无SLP-S3,怀疑桥待机条件,量电池电压3V,跑到CLRTC,清COMS电压只有1.5V,不正常,找到点位图,经过一电阻到电容到桥,如图,先拆电容,电压恢复正常,原来电容SC1漏电,找一个换上。开机正常。

B85M-V5 PLUS.bin

网友A:
图没,你说的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没,你说的如图

他吧全图都发在下面,自己进去对照着看了

网友(2020-08-03):
感谢楼主已经修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