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板子 电流0.2掉电

楼主(2020-06-04):
蓝天6-77-w650rc00-d02主板,裸板开机电流到0.2左右掉电,测量发现内存供电没出,供电ic为up6163 手头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只有5616,查了一下引脚定义这些都差不多,换上后内存电压1.35v有了,但接上1.35v的负载就掉电,断开1.35v的负载pj32后电流停留在0.2a 不掉电。大家帮分析一下这种情况是1.35v的负载引起的掉电,还是下一时序供电没出引起掉电啊。我测量1.35v的后级电路没有短路,我拆掉后级的转换芯片还是一样掉电,但有一路1.35v是直接进到CPU里面了,难道是CPU有问题吗?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A:
遇到一个蓝天的主板,也是0.2    我的是cpu供电不出   ,修出cpu供电后卡0.8.最后换cpu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个蓝天的主板,也是0.2    我的是cpu供电不出   ,修出cpu供电后卡0.8.最后换cpu好的

你的是0.2掉电还是0.2电流不动了?我现在就是纠结内存供电这一路是否是好的

网友:
CPU对地1.8欧,强制开启CPU供电后 mos管滋滋响,应该是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0.2掉电还是0.2电流不动了?我现在就是纠结内存供电这一路是否是好的

0,2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个蓝天的主板,也是0.2    我的是cpu供电不出   ,修出cpu供电后卡0.8.最后换cpu好的

0.2不动

网友:
拆掉CPU后不掉电了,订了CPU. 等换上试试

网友:
这板载的cpu说换就换吗?

网友:
现在cpu对地阻值都是很低的

网友:
我也修到过,确实是CPU坏了,阻值应该也偏低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不太好修,图纸有的话可以查查图纸,分析下工作条件

网友:
蓝天的图纸上怎么没有上电时序呢,真奇葩

网友:
前两天不是有个贴吗,直接烧cpu,电流大于1A基本就挂了

网友:
CPU挂的居多

网友:
期待楼主更新  看是不是U 的问题

网友:
CPU挂了,发现是电源管家的1.05v变成了3.3v把cpu烧了